各位前辈请给小弟一些选择AX还是XXD电机的建议啦,同样 ...
各位前辈请给小弟一些选择AX还是XXD电机的建议啦,同样是2218h,多谢多谢~

楼主(2010-08-13):
提示:

网友A:
这两个2218电机都是装不到E016上的,因为直径太粗。我的450上现在用的就是XXD的2218电机,个人感觉发热有点大。AX的电机发热小点,朋友在用。

网友B:
我在用AX2218彩色标签的那个飞450,很好用,转动很平稳,力量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