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油针识别求助

楼主(2010-08-13):
此前看了一些帖子,说OS50发动机没有副油针,只有主油针和怠速油针,今天看了下,发现有3个地方可以转动的螺丝,主油针我知道是哪个,但是不知道哪个是怠速了,是中间红圈里的还是上面红圈里的啊?说明书搞丢了

网友:
前面上面一个是怠速油针,下一个是主油针,后面一个是化油器主轴卡位螺丝一般性是不动的,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哈,请高手指正~!

网友:
上中下依次:
风门限位螺丝

怠速

备注:副油针就是怠速油针。好比老婆就是太太

楼主:
OK~
了解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