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山地车加装刹车灯~~~

楼主(2010-08-13):
首先,这是一个风动能小闪灯,网上买的,最便宜5块一个

楼主:
第二步,把他分解开,看看,主要部分,一个发电机,两个LED小灯,上面红,下面蓝,线很细,小心不要搞坏了

楼主:
主要就用这个部分

楼主:
用热缩管保护起来,然后粘到一起

楼主:
接下来考虑装到车上,就用刚才搞飞机剩下的钢丝

楼主:
刹车皮子,就靠这个了,绑定

网友:
这很容易坏的

楼主:
最后一步,把原来的风轮掰掉,剩下一个摩擦轮,绑在小钢丝上,弹性适中,位置合适,稍后有视频~~祝大家行车顺利~~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车买了两年多了,骑了200多公里,还没做保养,见笑了,还没调过轮子
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人才啊!!装到JJ上面不知道会不会亮   LZ有淘宝链接么  麻烦PM个小灯的链接  谢谢!!!

网友:
袄。。。轮子还要不要了

网友:
车圈该矫了。。

楼主:
改天好好调调

网友:
我的山地车,只骑,没保养过

网友:
我的车才几个月就骑了500多KM了   昨天用WD40喷了喷变速器和轴   顺滑的要命

网友:
轮子还要吗?

楼主:
为什么都担心我的轮子呢,那个轮很光滑的,另外也不是尖锐物品,没影响的

网友:
TB上找到了叫风力灯,最便宜的要3.6一个!!

网友A:
按交通法规,刹车指示灯是装在后部的

网友B:
哎,轮子漂啊~就骑了两百公里呀,太少了

网友C:
时间长了,等着炸吧……

网友D:
楼主的diy能力太天才了,不过可惜了风力灯。
用个束线带绑住它,用不了几次就掉了。

网友E:
不错 晚上骑出去 安全了点 嘿嘿

网友F(2010-10-14):
我的车被偷了,历年4年

网友G:
我给你改进一下,用两根很细的漆包线将风电机电路的一根切成两根,延长到你的刹车处,并在线上接个触碰开关(很简单的那种就OK了)在刹车时由刹车蹄触碰就OK了,不刹车就不会接通电源,你的小风机会更长寿.效果比现在好.用透明胶就可以把那细线固定在车上.

网友H:
其实在N年前,有专门的山地车杀车灯,一个才二三十块,LED灯,五号电供电,开关接在杀车钢索上,除非你用油杀.....

网友I:
不错不错,要是有别的方法就好了,舍不得轮圈和轮胎啊

网友J:
LZ的车是美利达的吗,和我的很像

网友K(2010-12-21):
轮胎没什么问题的,以前的自行车前灯的发电机就是用靠轮压在前轮胎侧面来发电照明的也没见过谁的轮胎被磨坏。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是捷安特 尖叫吧

网友N(2012-07-23):
。。。去电动自行车上拆一个下来不就行了。。。

网友O:
这个不好,轮胎抱死,刹车灯就灭了,不符合实际使用要求

网友P:
首先LZ这个灯并不能称之为刹车灯,其次刹车灯必须是红色的
好了,教LZ个我多年前的方法吧
山地车装刹车灯很简单,2节5号电池,几只红色LED,连接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开关就用一般的小行程开关,在引脚处焊块洞洞板,与触片平齐。分别钻孔,穿在后轮左右刹车臂中间的那段钢丝上。适当调整位置就OK了。

网友Q(2012-08-22):
回复 网友K:
我记得好像不是磨轮胎,是磨的钢圈。

网友R(2012-10-09):
很喜欢,很安全

网友S(2013-01-12):
车子去两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