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己DIY船帆,

楼主(2010-08-13):
各位大虾好,俺收了凯旋800,想更换船帆,帆料买的是0.05的,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
1:自己动手前要注意什么呢?
2:帆的形状是不是一定要和原来的一样?可以适当加宽些吗?弧线那部分的形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主帆上有三条透明不干胶,那是起什么作用的?有必要也加上吗?
4:主帆和前帆垂直线的部分原帆有一条宽一厘米的帆料加强,看半天不知道是什么胶粘的,不知道是不是热压的?请问我们自己做的话要如何处理?也是多裁一条帆料如何加上去呢?
5:船帆打孔部分原帆都有双面透明不干胶,是为了补强吧?如果我们自己改用鸡眼还要这些吗?
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哎,怎么没有高手来解答呀?
刚才把买来的帆料打开,发现这种材料有点像厚的半透明描图纸,比原船帆要更挺和脆一些,容易出现折痕没有原帆的柔软,请懂行的大侠介绍下这个料子的优劣。哎,到底是换还是不换的好?

楼主:
哎,怎么有快一百五十个点击就没人回答呢?期盼懂行的解答。谢谢先。

网友A:
帮顶!我也在准备DIY,我是用广告幅布……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主帆底边我一直也想加宽,一直加宽至主帆的后缘斜边能自由飘过尾拉索为止。但加宽的话主帆杆碳素管势必加长,而且风帆的力矩比原设计要大许多,对船的横倾角肯定有严重的影响,船的稳性不知能否满足,船底的挂重份量不知够否?  2、原主帆斜边上的三条加强条胶不但要,而且可增加一条,很人必要。不然风大帆可能要发飘; 主帆直边上的一公分左右的条胶一定要有,而且可以加厚,不然主帆一拉紧,你的帆肯定被撕破;
3、 主、前帆的三角尖要加厚(原厂用的不知是什么材料),而且最好用铜质的小鸡眼铆钉钉在三角尖处。仅供参考。

楼主:
太好了,终于有高手来了,谢谢谢谢。
原船帆的弧线比较直,我想弄得弧度大一点,主帆的后缘也想加宽一点,横杆不加长,让帆伸出去两三厘米就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还有那些加强条可用帆料裁好贴上不干胶来用吗?还是一定得用透明胶带?
主、前帆的三角尖要加厚(原厂用的不知是什么材料),原厂就是用透明胶纸双面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也在准备DIY,我是用广告幅布……

你说的是灯箱布吗?可能不行吧太厚太重。还是买专用的材料吧,一米才十几元。

网友:
1:自己动手前要注意什么呢?
2:帆的形状是不是一定要和原来的一样?可以适当加宽些吗?弧线那部分的形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主帆上有三条透明不干胶,那是起什么作用的?有必要也加上吗?
4:主帆和前帆垂直线的部分原帆有一条宽一厘米的帆料加强,看半天不知道是什么胶粘的,不知道是不是热压的?请问我们自己做的话要如何处理?也是多裁一条帆料如何加上去呢?
5:船帆打孔部分原帆都有双面透明不干胶,是为了补强吧?如果我们自己改用鸡眼还要这些吗?
1:首先对你要动手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
2:在1的基础上根据航行时尤其是迎风边的姿态来决定帆面积的加减。
3:那个我们叫帆板条,是防止后缘在气流分离是产生抖动。绝对有必要装的。
4:帆的前缘在加工时就预留双面胶的宽度,一般是6mm,折过来粘上就可以了,前帆粘的时候可以把钢丝包在里面。
5:帆的三个角用帆料和双面胶加强就可以。空心铆钉和垫片是不能省的。

楼主:
谢谢谢谢贾版的耐心解答。
1:首先对你要动手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
2:在1的基础上根据航行时尤其是迎风边的姿态来决定帆面积的加减。
因为是菜鸟第一次接触帆船,我们这太热了基本都是晚上去夜航,风向也很诡异,还观察不出什么太多的名堂出来。
3:那个我们叫帆板条,是防止后缘在气流分离是产生抖动。绝对有必要装的。
请问下用帆料不干胶可以吗还是要用厚点的透明胶好?如果用薄的塑料片呢?

我买到的空心铆钉是铁质的喷白色油漆,看来要重新买过铜质或铝质的,要不容易生锈。

网友A:
空心铆钉大家一般用多大的?另外野熊上次改船时买的两个渔具的名字叫什么?能说说嘛?我今天去渔具店没看到,估计要说名字老板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心铆钉大家一般用多大的?另外野熊上次改船时买的两个渔具的名字叫什么?能说说嘛?我今天去渔具店没看到,估计要说名字老板才知道!

铆钉2-3毫米足够了。那个东西我倒是在渔具店里找到了,8毛钱一个,8个一袋,问了老板,说叫“连接器”

网友:
帆板条可以用碳纤条,塑料片。

网友:
一副帆有6个铆钉,可以用舵机配的铆钉来打,两边各垫一个3的垫片。

楼主:
不好意思,贾版,还漏了个问题,“4:帆的前缘在加工时就预留双面胶的宽度,一般是6mm,折过来粘上就可以了,前帆粘的时候可以把钢丝包在里面。”
你的意思是粘那个加强筋的时候把垂直的拉绳从桅杆的最高点到最低点全包到帆里?前后帆都要这么包吗?我看原装的没有也,只是上下两头打个孔系住。。。
还有,一般的双面胶都不太结实,一段时间后会脱胶,不知道你说的双面胶有什么特殊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铆钉大家一般用多大的?另外野熊上次改船时买的两个渔具的名字叫什么?能说说嘛?我今天去渔具店没看到,估计要说名字老板才知道!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很清楚它的学名,就是在店里慢慢看感觉合适的就下手了。
应该就是你楼下说的名字。
空心铆钉我是到布料市场专门卖各种辅料店里买的,我买的和贾版说的不一样,明天再去跑趟布料市场仔细看看,重新买过,如果有需要的兄弟在这说一下,我多买点送大家。。。。

网友B:
学习,过阵子我也打算换个聚酯薄膜的帆,野熊等你做帆的时候发个图片作业上来吧
另外,聚酯薄膜上面做画怎么样,得用什么材料画上去?打算把这地给女儿,让她设计涂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过阵子我也打算换个聚酯薄膜的帆,野熊等你做帆的时候发个图片作业上来吧
另外,聚酯薄膜上面做画怎么样,得用什么材料画上去?打算把这地给女儿,让她设计涂鸭

行,心里差不多有底了,就一些细节还没想好,到时拍些照片交作业。
我也没在聚酯薄膜上画过东西,不知道附着性怎么样,我想用丙烯颜料试试,但怕涂厚了增加重量,表面的柔顺性也会破坏。
对了,去找丝网印刷的要点油墨应该是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有卖的彩色油性笔或者油漆笔是不是可以?比如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43800557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的超越800上就是用油性笔画的。卖文具的地方多数都有,我用的是日本斑马的,有红黄蓝黑4种颜色。大概6块一只。以前还见过德国施德楼的,要贵一点。
不要用丙烯,在聚酯膜上无法附着。即便勉强附着,丙烯颜料干燥后也没有柔韧性,帆料卷曲、鼓胀以后就会脱落。

网友:
服装上用的好像就是丙烯颜料吧?如果是的话,应该很耐折呀

网友:
是否可以造聚酯膜附着,这点要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超越800上就是用油性笔画的。卖文具的地方多数都有,我用的是日本斑马的,有红黄蓝黑4种颜色。大概6块一只。以前还见过德国施德楼的,要贵一点。
不要用丙烯,在聚酯膜上无法附着。即便勉强附着,丙烯颜料干燥后 ...

因为油性笔画出来的颜色是透明的,两笔之间重叠的部分会更深,也就是说整片颜色涂不均匀,效果不好,不建议采用。
丙烯颜料担心太厚附着性不好容易脱落,是不是这样我会做个试验。
丝网印刷用的油墨种类最多,用于各种物体表面都不一样的配方,我问问做这行的朋友,有什么好的办法再告诉大家。

网友:
如果你是单人跑船.建议你别搞帆了,帆船是个``夜郎自大``的项目没有对比你是看不出好坏的,你经验也不多裁得好坏也不知,浪费帆料等有一定的体会再裁也不迟.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精辟

楼主:
谢谢,23楼的大侠,俺就是一时手痒,反正成本很低,做坏了再重新做过就是了当练手吧。
已经做好了还没下水,见另外一个贴。

网友(2012-05-20):
广告横幅好用吗感觉不是很能兜得住风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主。
希望有帆船前辈能贴个帆的制作教程。

网友:
原来是个陈年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