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的一通道和四通道时相反的?

楼主(2010-08-13):
为什么天6C的一通道副翼和四通道尾舵是相反的?

网友:
仔细找找正反开关在哪

网友A:
我的是升降舵和油门反向,控右下的反向开关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升降舵和油门反向,控右下的反向开关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是哪个开关呢?

网友B:
简单。。对应1和4一排小小开关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对应1和4一排小小开关推上去。。

不行哦!已经把1和4推上去了,状态还是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