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没有记忆了,还可有用么?

楼主(2010-08-13):
20多节镍氢充完电,放几个小时就没电了,能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A:
换新的把

网友B:
我的50多节都一样,都是过充造成的,建议不要过充。我用超霸充,这家伙是固定8小时定充的,1600毫安以下的电池多多的坏。

网友C:
LZ的标题错了,没有记忆效应的电池才是好电池。根据你说的情况应是电池内部有轻微短路,造成电池自放电。LZ可用电击法试试,方法是:用一只4.7uF/450V电解电容用200-300V充电后对电池放电,注意是对单节电池放电,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此法可修复大部分电池,尤其是充不进电(充几个小时还是0V)的镍镉、镍氢电池,90%都能修复。因为电压很高,操作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D:
lz的标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