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我一些kt板机飞行经验

楼主(2010-08-13):
第一次做航模也是第一次飞航模,自己做了一架kt机,飞的时候常常很紧张,给我一些经验

网友:
KT板有得买  有不贵啊!

网友:
第一次就飞板机,先炸几架再说吧!-

网友:
别那么多顾虑,飞吧,炸了再做。

网友:
模拟器上基本的反应有了就可以灰鸡鸡了

网友:
呵呵 我是KT起家的    想好玩就做330这种3D机 缺点不耐炸   想耐炸就做纸飞机 前面加两条筷子想炸烂都难
首先 检查是否舵面运动反了没   反了肯定上不了天  还有就是蛋定 第一次炸机很正常 还有新手切忌在有风的天首飞.   关键是冷静

网友A:
新手不适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适合啊

飞几次好就好了  关键要练模拟器 还有重心要调好没什么难的

楼主:
飞机飞是飞起来了,可是很紧张手忙脚乱的

网友:
经验得靠自己积累,别人给不了~
       再说别人的经验对你来说也不一定适用 ~

网友:
多做几架  其他无解

网友:
抓在手里 加油门·······全油门······放手,炸了重做,就这么多

网友:
我第一次飞就是自己做的KT朋友把飞机一仍 由于没飞过 飞机一出就油门到顶同时拉杆飞机一下直冲上天吓坏了马上关油又直线降落 不过落地那下我拉了升降飞机急转头平着落地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