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台充电器共用一台电源!

楼主(2010-08-13):
请问多台充电器共用一台电源!你们是怎么解决快速连接问题的??

网友:
接它好几个插头出来就行了呀。

网友:
自己做成9头蛇那样不就OK了,不过要看你电源的复杂能力了,别让一只小狗拉火车OK!~

楼主:
头多了,就显得乱!不安全因素又增加了!我是用A6充锂电,又用B6充镍氢,铅电池这些,就一个电源,接起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多了,就显得乱!不安全因素又增加了!我是用A6充锂电,又用B6充镍氢,铅电池这些,就一个电源,接起来不方便

头多了怎么可能会乱,不安全因素又从何谈起?你不懂电子吧!~

网友:
从适配器输出端的相应的+、-极两端并联(剥开并联或者拆开电源焊接都可以,有些适配器本身就提供多组正、负输出端子,那就方便多了)后引出分别接各台平衡充的输入端。多路输出共用电源的前提是你的电源输出功率要足够大,必须大于等于充电器的输入功率之和,如电源的容量不够那就要自己控制好各台充电输出功率了,一不小心电源就会过负荷挂啦 。

网友A:
多买个电源撒,这么穷玩什么飞机撒~c

网友:
電流夠就ok。
好比一個區域的人,都是用一個電廠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买个电源撒,这么穷玩什么飞机撒~c

这人,真有些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