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lipo 不平衡。最大可接受限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0-08-13):
我的3s lipo
电池
由于坏了1s,于是让老板修理,老板给换了一条新的电芯,所以修好后自然是不平衡。我用的是lk1008d简易冲,类似301. 充完后电压分别为4.11 4.11 4.24
不知道电池间压差在多少内可以接受呢?我1:10大脚用,60A星穹 3650 kv3300
不知道慢慢的放电到没电然后再充的话会不会平衡呢?

网友:
你用电显测的吧,那玩意是垃圾,不准,每次测都一个电压。。。。

楼主:
不是啊,万用表测得DT9205A

网友A:
一般,电池如果有60%的寿命以上,是能充到4.2V的,看你的电压都达不到4.2V,看上去更像是你的平衡充有问题。
对于电池组来说,比电压更重要的是电池的内阻和放电特性,如果有可能,你要把你的电池用容易测试器之类的东西测下内阻和放电特性。
还有种方法,你先用原先使用时间的60%使用,下来后测电压,如果最低的一块电池电压没到3.8V,测再使用余下的电量,再测,再看,没到3.8V就再来个循环,直到一块电池到3.8V,以后就按比这个时间少的时间来使用电池。

楼主:
肯定是平衡充的问题。有一节满了他就不冲了。可是充另外一组电池时,这平衡冲却是充的非常平衡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平衡充了。

网友B:
我的情况和楼主差不多,我用的b6,一片满了就停止充电了电流为0
…

楼主:
我用的是 linkman 1008d ,非常廉价的充电器。本想升级买个B6,难道B6也会这样?哎……

楼主:
正在慢慢放电,压差已经降到0.07v了,准备再放一放就充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