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OS55 发动机 飞机是北西的板机 用多大的桨飞

楼主(2010-08-13):
OS. MAX 55 AX 发动机 飞机是北西的扳机 用多大的桨 飞比较爽一点  对3D 比较感兴趣  请教各位大侠了  谢谢

网友:
13X4到13X6,可以用到14X4.大螺距的浆反扭力大.初玩不大好控制.

楼主:
感谢 高手指点

网友:
13X4会好吊的吧

网友:
13X6 了```

网友:
大直径小螺距的,14*4 OS那么好的引擎 飞13*4的桨,太浪费了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OS. MAX 55 AX 发动机 飞机是北西的扳机 用多大的桨 飞比较爽一点  对3D 比较感兴趣  请教各位大侠了  谢谢

你还用到这问?

网友:
不对!是12X6!     大了会过热!

网友:
OS过热跟桨德关系不大啦,建议你去5iRC看看“大笨象”关于OS55地面调整预防过热的帖子。我用13X4的桨,但是个人感觉配46~52的两冲机器就够了,55过大。

网友:
13*4和13*6木桨都行

楼主:
谢谢 大家 学习了

谢谢 大家 学习了

网友:
慢飞就用大直径小螺距!13×4够了!

网友:
13 X 4 木槳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