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滤水装置原理

楼主(2010-08-14):
三联件水份过滤原理三联件是比较常见的气路原件,三联件的水份过滤原理,,空压机过滤水,有福了,,转帖来的

网友:
非常需要,谢了

网友:
我经营空压机(+维修)十多年,销量最大是PUMA空压机。LZ那款滤水器滤水能力微符奇微,真正能滤水的目前最好是冷干机。

网友:
这个滤水装置到底是装在储气罐输入口,还是装在输出口。要让喷出的气干燥,估计两处都装效果最佳。

楼主:
这个上面可以改造个冷干机功能上去很简单的,,,在输入端加了一个制冷片做的冷端,,,对于空气过去稳定降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