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怎么配动力

楼主(2010-08-14):
我是450过来的,
现在想玩固定翼
原来JJ上  北田2122 的舵机3只,11g的, 北田1123的舵机一只,是9g的
电池是 2200ma 20c的, 电调好赢40A  电机 ax2218h  KV3550的
大家帮我看看  能用多少配件到固定翼上啊

固定翼机型是那种 翅膀在机身上部 的教练机。

目前我只知道  KV3550的电机可能不能用了。。。。。
其他麻烦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啊,目前对固定翼还不是很了解。。 我希望电池也可以用,因为还有好几块电池是全新的,不然浪费了

网友A:
换电机,买直驱浆,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用

网友B:
买个AX滑翔机,电机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买直驱浆,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用

电机一般买什么KV的? 直驱浆是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AX滑翔机,电机也能用

那滑翔机好像一般都只用2100KV左右的电机嘛。对了,滑翔机怎么降落呢,手接啊、、、、、

楼主:
  还有人扫盲吗

网友C:
电机kv值高了,通常500克-600克的固定翼飞机(塞斯纳之类)买2212 1400kv的电机,3s电池 8060-9060的桨就行了直驱桨就是直接驱动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kv值高了,通常500克-600克的固定翼飞机(塞斯纳之类)买2212 1400kv的电机,3s电池 8060-9060的桨就行了直驱桨就是直接驱动的桨

谢谢啦。
塞斯纳都是直驱降吗?其他还有什么种类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kv值高了,通常500克-600克的固定翼飞机(塞斯纳之类)买2212 1400kv的电机,3s电池 8060-9060的桨就行了直驱桨就是直接驱动的桨

1400也太大了,1000的用在前拉机上更合适。

楼主:
我希望更多的知识

网友D:
好飞的鸡鸡太多,但到你手上不一定好飞,所以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飞的鸡鸡太多,但到你手上不一定好飞,所以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恩,只是我希望大家给我出几套方案,这样我才有目标的嘛。
不然弄的一头雾水,不知从哪里下手。
我现有的零件可以配一套,或者全部零件都重买,也配一套。
目前模拟器练的差不多了,在空中保证了安全,只是一个降落还要练习下

网友D:
去买架翼龙做练习机吧,这是从固定翼的开始。如果你感觉心里很有底,直接买架环球飞的台风空机目前在搞活动。
电机换2212 1400kv的或是1000kv的。飞固定翼那么高kv的电机基本没太大的用处。其它东东不用换了都能用上
等翼龙飞烂了直接上涵道吧,如果有直鸡四面航线的基础飞固定翼简单多了。
记住一点,鸡鸡的配重一定要做好,宁可头重不可头轻。头轻的机机飞起来就像小跳蚤。
我先说这些,有问题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架翼龙做练习机吧,这是从固定翼的开始。如果你感觉心里很有底,直接买架环球飞的台风空机目前在搞活动。
电机换2212 1400kv的或是1000kv的。飞固定翼那么高kv的电机基本没太大的用处。其它东东不用换了都能用上 ...

OK,这下有点目标了。我先去看下你推荐的机型哈,
感谢~

网友:
建议LZ改名,叫"性 爱 男 女"更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