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菜鸟求救

楼主(2010-08-14):
昨天调飞机的时候低电了还一直在操作,后来换了块
电池
控的两个微调就定不住了,早上起来就显示BACKUP ERROR了。请问有谁知道它是怎么了,要怎么解决啊?在线等。。。。。救命!

网友A:
BACKUP ERROR 要返厂了。

楼主:
那不就等于报废了 返厂返日本去啊

网友B:
KAO,第二次在坛上见到此等悲剧了,DSX7的兄弟们,低电了千万记得赶紧关机充电啊,取出控电充完电记得马上放回去,不然板上的后备电池放光就完蛋了。切记切记!!!!

网友C:
JR的玩意好像都是日产,别无分厂

网友D:
DSX7有记忆电池吗?我的DSX9没有记忆电池啊?

网友D:
满电的电池装上看看.

楼主:
看来是没的救了,我的1000大洋就这样没了。

网友B:
原帖由
qywkkk
于 2010-8-14 10:26 发表
JR的玩意好像都是日产,别无分厂
错,我的DSX7就是大马产的

网友:
我的也是大妈产的 莫非lz就是啊安

楼主:
我是啊安啊 你谁啊

网友E:
把恢复出厂的模式的所以全部看着相关都设置一遍,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说明书说记忆体不是就是flash memory吗?flash memory不是有掉电保护功能吗

网友F:
我也是DSX7,看来很危险啊

楼主:
最新诊断结果,我的DSX7确定报废,只能收别人的尸体才能修好,或者自己的当尸体出了。

网友A:
控上说是9V 就低电压报警,建议9。5V就不要玩了,赶紧关控充电。

网友F:
我上次拔电池冲都没事啊

网友G:
收楼主的尸体试试
哦 是楼主的DSX7的尸体。。。

网友H:
DSX7我拆了。根本没有什么后备电池。
连法拉电容这类后备的电源也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关机的一刹那没有完成数据写入,导致存储的信息被破坏。
如果信息这么容易被破坏那也太杯具了。
从Flash/EEPROM的操作方面来讲,最好的办法是开机一定要等初始化完成。调整之后一定要退出菜单,多半在这个时候软件会保存设置。退出后等个两三秒钟再关机。这个很容易,习惯性地让控缓一下就好了。
然后是电池不足及时停止使用去充电。

网友E:
难道真的是jr靠不住,要换futaba?

网友(2010-12-30):
很同情!也很害怕! 从现在开始 我到9.5 就不飞了! 我一定慢开慢关!

网友:
试试看这个,估计没什么用,不过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也是这个控,希望我不要碰到同样的问题。
I have bought a DX7 in USA and received it today...and "broken" today during charging battery!!!
After having put "ON" the DX7, the screen saying "backup error".
I know that many and many guys have searched how to repair this error.

I HAVE TRY AND TRY TRY AND TRY !!! AND I HAVE FOUND IT !

1/ All sticks need to be in NEUTRAL position (ALL)
2/ Mix-Rudder D/R on 1
3/ Elevator D/R on 1
4/ Flap Mix on 0
5/ Aux2 on 1
6/ Aileron D/R on 0
7/ Maintain button UP inserted and push power ON button.

VOILA !!

网友:
 小日本东西    o(︶︿︶)o 唉

网友:
楼主不来了?
我还想看看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