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F3A首次FPV测试

楼主(2010-08-14):
经过一周多时间的准备,F3A已经具备上天条件,整机重量测试为665g,昨晚对设备进行最后检查OK,今天一早就跑到小区后面的马路上进行测试。
起飞后感觉头重 ,估计是前一段时间的机身、机翼减重工作有点过,用1500MAH的电没加任何配重就已经造成头重了,当然,飞机座舱罩上的摄像头应该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增加了FPV设备的缘故,重量增加了将近100g,跟裸机飞行比较起来滑翔性能和操控性明显要差一些,油门一直需要保持在50%左右,减低油门操控马上变差。因图传不明原因的干扰比较大,而且对这架飞机的性能还不是很了解(算上这次才第二次试飞,第一次是裸机试飞),飞机一直在目视范围内,一共飞行了3分多钟。准备降落的时候碰到了路边的树杈,落地前拉了一下,总算没有扎头,但是也报销了个螺旋桨,电机座也弯了,其他地方倒是完好无损。这飞机自打装好到现在,一共飞了三次,竟然没有一次是正常降落 ,众人诟病的起落架到现在还是好好的,不知是不是俺的运气好。
上图上视频,视频效果很差,勉强可以看出个大概情况,有经验的大侠们教教我怎么做才能减少干扰。

试了半天,视频还是不会搞,只能粘链接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3ODUxNTIw.html

遥控器监视器合一

遥控器监视器合一

电机座歪了

电机座歪了

侧脸

侧脸

楼主:
飞机进行了大量的减重工作,可以看到机身,机尾,还有机翼都掏了很多,算上贴上去的黄色胶带增加的重量,一共减下来20g左右。但是毕竟翼展小,相对来讲飞机还是有点重。经过这次的试飞,感觉强度上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炸的狠就难说了。飞机上很多补丁就是掏空的地方,没有白色胶带,抓到什么就用什么了,模样很丑 ,赶明换成白色的。

网友:
你视频的最大干扰来自于桨。。。。

帮你贴视频

网友:
感觉飞的有点慌乱,还要多加练习啊

楼主:
呵呵,楼上说的是,确实是比较慌乱。
上周末第一次试飞之后,副翼舵机改成了两个,减重及安装图传后重量和重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次试飞心里确实是没底,起飞之后就一直往下栽头和左偏,百忙中调整了几次平尾和副翼的微调,整个过程飞的晃晃悠悠的。
刚把电池充满电,一会继续试飞。

网友A:
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慢慢就好了,我看你关键是有设备上天了就和一般的飞机上天心里想的就不一样了,呵呵,你肯定一上天手都在抖, 然后飞一会要好些了,不要怕肥远,只要自己能看到飞机的姿态就可以,你还有图传的嘛,地面可以看视频,多多练习以后你会飞的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慢慢就好了,我看你关键是有设备上天了就和一般的飞机上天心里想的就不一样了,呵呵,你肯定一上天手都在抖, 然后飞一会要好些了,不要怕肥远,只要自己能看到飞机的姿态 ...

谢谢鼓励
去飞的时候发现没带吊带 ,确实是有点手忙脚乱。
比较遗憾的是视频传回来效果不太好,看着模模糊糊,辨认起来都有点困难,再加上这个鸡鸡到底是啥脾气俺还没摸透,等一会我得检查一下摄像头的焦距,搞不懂为什么在地上就还可以,一飞起来图像就变模糊了。也可能是振动造成的。

网友:
多跟失业中学学,失业中可是技术高手

网友:
 这OSD确实不错啊

网友B:
飞机上的天线应该垂直,这样信号好些,还有桨在前面的最好用滑翔,不然影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的天线应该垂直,这样信号好些,还有桨在前面的最好用滑翔,不然影响太大了

飞的时候是垂直的,挂到树上的时候给碰的。这飞机装上图传就太重了,根本就没法滑翔,傍晚又飞了一下,降落速度太快,没控制好,又挂到了树杈,报销了一个桨,电机座又弯了,实在不甘心,把装了图传的机舱罩取下来,电机座掰直,减了100g真的是很好飞,最后完美降落,起落架也没任何问题。可惜只有我一个在那里,没法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慢慢就好了,我看你关键是有设备上天了就和一般的飞机上天心里想的就不一样了,呵呵,你肯定一上天手都在抖, 然后飞一会要好些了,不要怕肥远,只要自己能看到飞机的姿态 ...

我也是,第一次在跑道上把拉上了天,而且还能看到地面的视频,那个时候我的手真的会抖,激动是占大部分,反正是这样的,我的飞机上一次天,就会炸坏一架天行者。

网友:
可以啊,帅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