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比较容易仿造的履带机器人底盘

楼主(2010-08-14):
履带式机器人的越障能力和地形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但是普通坦克履带的制作方法较为复杂,不易制作。这是一款老外的商业履带机器人底盘,价格很高,但比较容易仿制。

链接:
http://www.robotshop.ca/summerour-traxster-robot-kit-3.html

履带

履带

结构图

结构图

镶上橡胶防磨

镶上橡胶防磨

网友:
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除了仿照还会做什么??

网友:
这个可以冲压件做!是比较容易

楼主:
沿左右竖直虚线处向下弯曲90度,再将水平虚线以上部分往内侧弯一下,用螺钉将相邻履带结穿起来就行了,齿轮带动螺钉转动。

履带结

履带结

楼主:
回复 藤椅 jacky-chaoting 的帖子

我水平有限,现阶段只会仿制,呵呵

网友:
没有负重轮,压力均匀分布不好

网友:
不好仿哦 至少用DIY的水品是做不出来的
而且你的图纸没有详细到每一片履带的外形结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网站我也逛过几次,这种履带确实能DIY出来,不过手工做的话,精度很难保证,轮和带的配合如果不好,承重能力将变得很差,

网友:
实际上它是注塑了,我以前就收集了这个图片

网友:
嗯嗯,不错,这个设计是属于简便型设计,结构简单明了,要仿制的话要注意要做的小一点,而且作为履带机器人,最难弄得就是履带,所以一切设计应该以履带为最优先考虑,先搞到履带再设计机体,这个设计中的块状履带不是那么好加工的,爱好者可以使用自行车链条加铁条改装一个

网友(2011-07-28):
买个玩具坦克就ok了

网友(2011-12-05):
造型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