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台烧坏线圈的工业风扇,350W,想改成大内转。

楼主(2010-08-14):
定子是24极的单项电动机。不知道能改成三项电动机吗?把转子车一下装上强磁。另外:无刷电机也能发电吧?
改成三项电机还可以发电啊?呵呵。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定子是24极的,能改成三项的吗?
                                              2:转子要几个磁极?
                                              谢谢大家

网友:
不明白。。。

板凳

网友:
可以改,24极可配16、32、38片磁铁均可。

楼主:
感谢心在中天。
不过配16、32、38分别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心在中天。
不过配16、32、38分别有什么区别?

24极配16片磁铁较32、38片磁铁KV值最高,扭力最小,32磁KV、扭力适中,38磁KV值低、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极配16片磁铁较32、38片磁铁KV值最高,扭力最小,32磁KV、扭力适中,38磁KV值低、扭力大。

谢谢,如果用来发电那个好?

网友B:
用来发电要看工作转速,频率和输出电压等.
LZ说的24极是指24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发电要看工作转速,频率和输出电压等.
LZ说的24极是指24槽吧?

是的,定子是24槽

网友:
24配32磁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