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改造B6, 增加充电电流从5A 到6A?

楼主(2010-08-14):
请问如何改造B6, 增加充电电流从5A 到6A?

网友A:
b6不要改啦.要便宜買部x6 or una6
b6充1s 可以到5a

楼主:
充2s 不到5a么?

网友:
最好不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b6不要改啦.要便宜買部x6 or una6
b6充1s 可以到5a

1S 5A?串冲+平衡,如何做到1S 5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