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分辨电机的KV值?

楼主(2010-08-14):
各位帮帮忙,新买了两个新希达的2212电机,一个KV值是1000,另一个KV值是1400,不小心把两个电机搞混了, 长的都一模一样,电机上也没表示,怎么把他们区分出来呀?

网友:
 装上浆看看那个力量大

网友A:
比一下里面的线,粗一点的是1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一下里面的线,粗一点的是1000的

错,kV高的电机绕线匝数少,线径粗,允许电流大。

网友:
如果有高精度万用表量下线圈电阻。大的是小KV的。也可以将三条线短接。用手拧一下,阻力大的是小Kv的

网友:
接上电,把油门推到底,数转数,转数高的就是KV1400的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数定子的极数吧。极数少KV高。

网友:
转速计
那个不是很贵

楼主:
找个简单的方法,先用万用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