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来看看我用这个做热切割好不?

楼主(2010-08-14):
请各位大哥来看看我用这个做热切割好不?
快速充
电机
----------输出6v。12v,电流1A-10A
就是电瓶的充电机,不知道这个可以不?

网友A:
完全可以的,还非常好用。

网友B:
只要在规定的电压电流内,热丝能加热到所需的温度就行,或者说热丝能满足要求而电源不过负荷就行,这要做实验选合适的热丝(材质,长短,粗细)

网友C:
嗯,我也这么认为,只要是在额定电压,电流下工作不过负荷就OK了,长度,面积,材料自己选吧

楼主:
帮个忙啊,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做电热丝好点?吉他2弦?

楼主:
刚刚用30CM铜丝试了下,放电达30A,铜丝一会儿就发热了,我该用什么做电热丝啊??帮帮忙啊??

网友D:
热丝可以去购买 封口机的热丝 就是用来封塑料带口的那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