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电源 高频?

楼主(2010-08-14):
今天区淘了一个电源,本来不想买的,因为不知道确切的用途,但是看了看做工,用料,和原理,推想为高频电源,不知道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吧,感觉一部分像电焊机,一部分像变频器。

楼主:
呵呵,还有一些图片

楼主:
很巨大,感觉有20kg左右呢,散热器也很巨大,估计1.5kg以上。

网友:
可以的话你把上面的几个芯片的都发一遍

网友:
腿上毛没拔干净

楼主:
呵呵,要在干净一点,只能用松香了!

楼主:
那张图的芯片呀?能指点一下吗,我去拍

网友:
标着15的

网友:
另外最好把标签的什么都照下来看看

网友:
像是通信电源,可是不敢确定

网友:
高频的线路没怎么复杂吧,这线路估计受不了很大冲击

楼主:
呵呵,是这张吗?

楼主:
放大一下,

楼主:
这里面有好几个变压器,还有很多电容,三极管,像是滤波的,电源线都很粗。

楼主:
最有价值的信息 eski 150-40-1-d-0690h,但是找不到进一步的资料和说明了,哪位老大指点一下!

楼主:
MODEL:

Electronics Measurement Inc.

Eski Power Supply   UV燈電源

00475 004/150-40-1-D-0690H

网友:
得三相输入吧?

网友:
普通大功率线性直流电源吧,开关电源不需要这么大散热器。

网友A:
1amp 250v 是指250w吗,大概是指输入功率吧,输出不知道,但是输出的电线好粗呀,估计5~6平方毫米,这个功率怎么计算呢。刚才baidu了 current 是指电流的意思,也就是说电流是可调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可以是三相输入,也可以单相输入,有个插座上的是转换插,估计电源在100A左右,这个电源是好的吗?应该还有输出的标签的,是LZ忘拍了?

网友A:
图9是输出端口,只有正负极标记,没有其他标志。只是输出端电线很粗,搞得我原来以为是电焊了。呵呵!

网友C:
好像就是通信机站电源,电压应该是24V左右吧,输出电流很大,几十安以上,不知道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