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启动器胶头结构,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0-08-14):
有一个旧电启动器,原来是船用的。没有胶头,
买了个高摩擦树脂,准备DIY。。

网友A:
就是一个胶皮碗,靠摩擦力

楼主:
是不是摩擦整流罩,如果没有整流罩呢/
能不能直接摩擦螺旋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可以的 没有中心如果带动呢?还有个办法就是成品胶头反装没有桨罩也可以启动的

网友D:
求手电钻通用的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