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机翼型

楼主(2010-08-14):
想做一架练习机,请前辈们推荐几个翼型(型号)。
最好附带推荐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一架练习机,请前辈们推荐几个翼型(型号)。
最好附带推荐原因。

入门练习机,千篇一律的都是克拉克Y一类的平凸翼型,大同小异。
如果是特技练习机,就是双凸或者对称翼型。NACA0012之类,相对厚度10-15%

网友:
克拉克Y ,厚度百分之十七

经典的一塌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像NACA0012-15这样的翼型要多大的安装角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像NACA0012-15这样的翼型要多大的安装角比较好呢?

练习3D飞行的话,机翼是没有安装角的,主要是为了在做动作时正倒飞没有差异。机翼所产生的升力是靠舵面给出的迎角。如果是克拉克一类的平凸翼型,0.5至1度就足够了。

网友:
唉!搞個練習機也那麼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