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425装机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2010-08-14):
第一次接触425飞机很不错,比我想象的要好,就是旋翼头用手转一下不顺滑,是不是425都是这样的还是我没装好,我其他的500手一转好几圈.425手一松就停,郁闷

网友:
皮带是否拉得太紧了?
我的425感觉也没500顺滑,不过500是轴传的。但是425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手一松就停就需要仔细调整
首先检查一下皮带是否太紧
再把皮带拆掉单独看主轴和尾轴是否顺滑

楼主:
皮带不紧,其他的都顺滑的 ,就是单向轴承不是很顺,会不会和单向轴承有关系

网友:
这425空机性价比不错呵
不知新手拿这入门怎样呢?

网友A:
425  如果调好了 是比450 要稳  但新手无论 飞多大的飞机 最好都要有老手在旁边 指导  因为 都有伤害力的 尤其是425  稳归稳  一旦 向人飞过来 还是很危险的

另外 大桨 不顺滑 检查一下 尾波箱的 皮带压轮 是不是太紧
塑胶板的飞机 侧板不要把螺丝上的太紧 容易把侧板挤变形 造成轴承偏移  这样 就会缩短轴承的寿命 同时有可能出现 不顺滑 或者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5  如果调好了 是比450 要稳  但新手无论 飞多大的飞机 最好都要有老手在旁边 指导  因为 都有伤害力的 尤其是425  稳归稳  一旦 向人飞过来 还是很危险的

另外 大桨 不顺滑 检查一下 尾波箱的 皮带压轮 是不是 ...

网友:
是单向轴承的那个轴的问题,你热处理后表面要处理一下或者买个新款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谢谢六楼高手的回复

网友:
看来是重新安装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