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清根

楼主(2010-08-14):
混了3年刀友还没混上发图,求助谁会清根[localimg=400,300]1[/localimg]把我的宝贝亮亮

网友A:
清根--------是不是这个?  对于质量要求较高的双面焊接成型的全熔透焊缝(焊后要求进行无损探伤如UT和RT探伤合格的情况),在施焊完一面对反面施焊之前,使用适当的工具从反面对完成的焊缝根部清理的过程,称为“清根”。   目的:1、清除第一面焊缝根部的缺 陷(如气孔、凹坑、杂质等),2、是打出合适的焊接坡口(原坡口已经被反面焊缝破坏)从而保证焊缝的UT,RT探伤合格,使焊缝的质量达使用要求。   方式:一般焊缝可以用碳弧气刨、风动铲子、电动砂轮。特殊焊缝如核电设备不允许使用碳弧气刨因为它会对焊缝造成渗碳,从而产生不可预知影响。   一般工序:坡口准备→点固焊→预热→里口施焊→背部清根)→外口施焊 →里口施焊→自检/专检→焊后热处理→无损检验(焊缝质量一级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根--------是不是这个?  对于质量要求较高的双面焊接成型的全熔透焊缝(焊后要求进行无损探伤如UT和RT探伤合格的情况),在施焊完一面对反面施焊之前,使用适当的工具从反面对完成的焊缝根部清理的过程,称为“清 ...

不是这个

网友B:
清根?
我们这 叫去跟儿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根?
我们这 叫去跟儿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差不多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去刀坛里发帖请教,我还算知道一点,清根的话靠砂轮机或者角磨机清出来的效果并不好,事后一定要用油石进行修整,不过有个好办法,你手头有电磨的话可以用电磨加磨头事先磨出一道根来,然后放砂轮上打磨,之后出来的效果就很完美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如果没电磨也可以用金钢石挫刀,是那种圆形的挫刀,前面尖尖的那种,拿来挫根部,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去刀坛里发帖请教,我还算知道一点,清根的话靠砂轮机或者角磨机清出来的效果并不好,事后一定要用油石进行修整,不过有个好办法,你手头有电磨的话可以用电磨加磨头事先磨出一道根来,然后放砂轮上打磨,之后出 ...

试试谢谢

网友:
做一个夹具,夹在清根靠近护手的位置,用金刚砂锉刀,或者小电磨打磨,最后油石搞定,或者上砂带机,或者发来我给你磨!

网友:
看到标题、上来又看到一把刀。就和地板想到一块去了 。

网友:
犯了什么错。。。。要上这酷刑。。。

网友:
清根了 ,就清净了,捣鼓这铁玩意的冲动也没了,这和根有关系的!!

网友:
想起了色影的小刀刀<<<入坛引路者...这的名enteraok?

网友:
问题在根上

网友:
清根的官方语言是尽身,这门技术已失传很久了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楼主想把根给清掉  这年头干啥的都有啊

网友:
有油石慢慢推也行 不过能挺累。。。。。

网友:
你要自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