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种装空调时在墙上打10公分左右的孔的钻头叫什么?

楼主(2010-08-14):
自己有电锤,能不能加个那种钻头在墙上打孔?

网友:
冲击钻头,拉爆罗丝,

网友:
钻头有圆头,有方头,约5元一只。

网友:
水钻。

电锤不行的。

网友:
俗称碗钻!呵呵

网友:
水钻,以前我就有那个西

网友:
上面这种钻头就是用在电锤上面的

楼主:
上面这种貌似太浅啊,没打多深就得拿出来倒掉里面的砖屑

网友:
这种不行,就叫水钻,一般路边会有散工给你钻,量少的的话,十块钱一个,多了可以讲价。
因为钻的时候需要加水降温、除尘、润滑,所以叫水钻

网友A:
你没见过就别说不行,水钻的话钻油烟机、热水器排气孔很合适,空调孔只有45-55毫米,这种很合适,我用这钻头打过50厘米厚的墙孔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几位有没有亲手用过,就不负责任的说话,
打墙孔用什么钻头是个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问题了,
人家问的是打10MM孔的,你拿一张开孔器的钻头放上面能行吗?
我没见过象图片那样而且是10MM的钻头,
钻头的头部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尾部,
因为冲击钻的接头有方孔和圆孔两种,
所以钻头的尾部也有方的和圆的两种.

网友:
LZ说是的打10公分的孔,不是楼上说的10MM的孔,差了10倍。

网友B:
好象装空调不用10公分左右的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装空调不用10公分左右的孔吧?

5匹柜机差不多了

网友:
家里安装空调时见识过这种钻头。

网友:
我用过那种电锤上用的空芯钻头,在砖墙 上用还行,如果是混凝土 的,就不要用了,会打死你的,我是在墙上穿电缆,打了一个洞,直径有6CM,没有10CM的,我的那个墙是用的蜂窝砖,特硬,我手都打软了才打好,主要是家里已经装潢 好了,用水钻家里吃不消,只能自己用这个钻打了.打那个洞可能用了有半小时,甚至还要多.请想打洞的有个思想准备

网友:
水磨钻,装空调用的很多

网友:
我们这,40米一个,墙上就没用了,太脏。

网友:
是40米转一个洞。

网友:
空调安装时用来打外机和内机电源,冷凝水和铜管的空,用的就是水钻也叫开孔钻,尺寸很多,在一般的机电市场有卖的。还有配套的电钻。

网友:
电锤开孔器,到五金店一问就知到了,蜂窝砖还是用水钻吧,用这个伤人,容易卡钻头,我同事现在胳膊还不能动那,半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见过就别说不行,水钻的话钻油烟机、热水器排气孔很合适,空调孔只有45-55毫米,这种很合适,我用这钻头打过50厘米厚的墙孔

我用这种钻头打过多个40厘米厚的墙,钻的时候不要加水,加水会更难钻,打砖墙时钻头不加水也不会烧坏。电锤小的话最好钻会要歇会,免得烧了绕组。

网友:
水钻,我装空调的时候见过。先在打孔位置旁边用冲击钻打一小孔,用膨胀螺丝将一个丝杆固定在墙上,再将水钻固定在丝杆上的滑套上。然后开钻,钻的时候,转动丝杆推动滑套进给。需要加水,有滴漏,所以会将白墙打脏。几分钟后,打穿20厘米厚墙,撤下水钻,从钻头中取出一块完整的砖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