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舵的中立点的不同认识

楼主(2010-08-14):
再多数人看来尾舵的中立点是不能用微调修正的,但我却一直在这么调,先在一般模式下将尾滑块至于尾轴的中点<两边行程一样>然后用微调在一般模式的悬停下修正尾舵中点<大概在靠尾波箱的1/3处>使尾巴不票飘为止,然后将陀螺处在锁尾模式下重新开机,这是我在用不能分别设定尾舵两边行程的陀螺的调法.<KDS800,T770>当然象750,520这样可分别设定两边行程的陀螺就不用了.请大家试飞下看我的方法行不,注意在一般模式找到锁定点后,一定要重新接电,重启陀螺.

网友:
 先调中立点再设行程 要不然两边自旋速度会不一样吧

网友A:
两边自旋速度................在控調便可

网友B:
每次都飞之前都要重新这样调一遍吗?
类似的方法我以前尝试过
KDS800若是在控中调中立点每次上电都回恢复到机械中立点,也就是说控中的中立点不起作用

网友C:
不同的陀螺仪有不同的调节方法的, 不能一概而论. 仔细阅读每一款陀螺仪的说明书是真理.

网友:
晕 行程决定角度 角度决定速度 控里设置不还是要设置行程 而且如果舵机拉杆不垂直的话会导致两边自旋速度不一样

网友A:
講都不明....不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