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 一JJ飞三个起落电调就烧了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14):
电调是华科尔原装无刷电调 [编号M0080116A0035 估计是35A电调 ; 电机是辉胜2415-7T无刷电机 今天晚上飞了三个起落 每个起落只有5--6米高   我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6通飞机  不存在连续飞   每次都是上升到5--6米就落下来了] 飞的四个起落加油门电调就冒烟了 烧了

网友:
  我的45a才12个管子·········

网友:
SO封装的电源芯片!!!

这种封装的mos管,不烧才怪。

网友:
这个情况的原因可就多了,天气热电调没有散热,飞机装配不好阻力大不顺畅导致电流过大,电调质量有问题......

网友:
你飞的是什么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