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TUT40用天6 2.4G行么?

楼主(2010-08-14):
飞TUT40用天6 2.4G行么?
个人觉得2.4G比较可靠,不容易被干扰,福他爸又买不起。
还有求西安的朋友带我。我在长安区上学。

楼主:
还有,三爷52用什么比例的油和火头啊?

楼主:
自己人工置顶。

网友A:
建议LZ可以买个二手的4VF之类的,比天6便宜还可靠,另外油建议用15%的和OS8号火头,单飞之前狂练模拟器是横亘不变的真理,练得降落完全OK

网友B:
油机用天6的设备是不是有点悬啊

楼主:
模拟器肯定要练得很熟练,不然秒炸。这个我很清楚。

网友C:
飛吧!沒炸機那裡知道錯!

网友D:
天6没什么问题! 只要没有干扰。

楼主:
农田应该没有干扰。

网友E:
楼主放心用吧.
用前对T6 2.4做个拉距,地面>600M应该没有问题.
我认真比较过FTB的72M、T9 72M和T9 2.4G,2.4G完胜。
让我用FTB72M配PPM接收,说实话,还不如用2.4G.
如果现在还考虑72M的,我只会考虑PCM的.
如果楼主的电磁环境特别干净,原始的27M的AM设备也可能爽飞。

网友E:
火头OS8号,肯定没有问题。
52飞你的TU40,动力很爽。记着大油针别调得太贫,否则怠速下不来。
52对油的要求不高,我开始用素油,后用的5%和10%的自配油。52配40机,素油可以,如果加硝基,硝基含量有5-10%就可以了。合成油当然好,会干净些。
我的TU40炸了。TU40机机还是不错的,机翼对插注意加强。起落架钢丝有点软,容易变形(也许现在改进了),其他的,TU40很不错的。

网友F:
天6没什么问题! 只要没有干扰就可以,以前我是用天6A的35频率飞的TUT40和小金星40,没有失过控,

网友G:
等楼主的试飞报告

楼主:
试飞报告还要=一段时间,模拟器先!

网友H:
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