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 翼展2米 总重1300克 制作过程 增加涂装 飞行视频

楼主(2010-08-15):
kt J3 翼展2米 带上反角,XXD2820电机、50A电调、3S电池、仿APC桨1206,总重1300克。图纸论坛里找的。

一、机翼制作
1、204cmX65cmKT板一张。事先在KT板一面沿前缘开小槽,在KT板另一面(机翼外表面),沿机翼前缘贴纤维胶带加强,防止弯折过程中造成KT板破裂。注意机翼下表面宽31cm,因为是平凹翼上表面略宽于下表面。

2、大翼肋22片,小翼肋4片。按图纸制作,并在翼肋上切开缺口预备放置碳纤杆。

3、沿机翼垂直中线略开小槽,方便做出上反角。制作带上反角的加强杆3根。用8cmX3mm钢丝(找不到的话用花盆里的钢丝支架)弯折6度角左右,将2根100mmX5mm碳纤杆用此钢丝连接,接点处缠上几层绸布,点上几滴502固定。

4、用泡沫胶粘牢加强杆和翼肋,翼肋间距10cm以上不用太密。(举例说下泡沫胶快干的方法,先在翼肋的粘贴面均匀涂胶,把翼肋粘到位上下搓动几下,大概3秒钟后拿开1厘米左右,用嘴吹下粘贴面的胶,再把翼肋对准位置再次粘贴并轻按几下,此时翼肋已非常牢固的粘住了。)

5、如图所示预留副翼舵机位置。如图所示制作机翼拉桥连接端,用竹条架在碳纤杆上,热熔胶固定,竹条上缠2mm钢丝,另一端露在机翼外面,用于拉桥的连接。并在机翼内部固定机身的位置上粘贴宽木片(可用冰糕棍代替)做下加强,方便将来用螺丝固定机翼(我没做,机翼制作完后想到的)。

6、最后内部整体涂胶,粘合机翼上表面,由于带上反角上面板需从中间裁开。粘好后用夹子固定,因为粘合后机翼内部不通风泡沫胶干的慢,大概2个小时后取下夹子。

7、打印翼端图样,并按图样裁剪翼端,粘合后打磨成型。

8、安装机翼固定螺丝,冰糕棍增加强度。

9、开副翼安装铰链、舵机。由于机翼较厚,切开副翼后要加KT条修补。

二、水平、垂直翼的制作较简单,按图纸切KT板,注意是双层的用泡沫胶粘合,内部可适当用碳纤杆加强。粘贴牢固后细砂纸打磨,切开舵面,安装铰链。

三、机身制作
1、按照图纸打印两侧板并按图样切KT板,底板形状简单可直接在KT板上裁剪,粘合侧板和底板。先用1cm宽的KT条沿粘合线加强,再用冰糕棍若干,2cmX50cm桐木片4根,进行内部加强,贴木条时先用泡沫胶粘在KT板上,后用热熔胶把木条和冰糕棍的连接点补强。

2、机头上弧面制作(没有现成的图纸),用吹风机,干手机最好(不用手拿),加热KT板弯出弧面,并按照大致尺寸裁剪,假组后略微修剪与机身吻合。驾驶舱罩制作方法一样。机头罩用大块泡沫打磨。

3、粘合水平、垂直尾翼,安装升降、方向舵机。舵机拉杆用3mm碳纤杆、2mm钢丝制作,截取合适长度后,直接将钢丝插入碳纤杆中用502固定,外面用热缩管加固。为保证升降、方向舵拉杆的强度,拉杆长度尽量短些,同时为保证整体的美观,故将2个舵机安装在靠近机尾的机身内部,所以机身上盖板需要预留活动盖板,方便维护。

4、电机、机翼安装。由于图纸是木质油机的图纸,机头做短了,没有电机架只好用一根1cm的木条固定电机,为增加木条强度,木条外面包裹了些热熔胶。机翼安装将爪牙螺母用AB胶固定在木条上。

5、电池仓。为方便安装电池和调节重心,电池仓放在机头前上部,并做了活动仓门。

四、机轮、拉桥的安装
1、前起落架。用4mm钢丝(找不到的话用花盆里的钢丝支架,塑料桶的钢丝提手)做主支撑轮架,用3mm钢丝做斜支撑轮架,按图纸弯出形状,用铁片(八宝粥铁罐)和螺丝固定在机身下面,自己根据情况适当用冰糕棍做好机身内部外部的支撑和加强。后起落架。用3mm钢丝制作,制作方法参照“微风”的尾轮。不过要做下加强,用塑料梳子把做的。

2、机翼拉桥。用2mm钢丝长度大概为40cm,一端连接在前起落架上,另一端弯“L”形直接钩在机翼拉桥连接端。注意安装后拉桥的松紧适度,长短一致。

等好天试飞后涂装。
飞行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9861&highlight=%2Bdonaldshp

网友:
帮顶, 可以发个图纸吗FT06@YAHOO.CN

网友:
我也要个图纸67519105@qq.com

网友:
DIY 的精髓就是就地取材LZ做的很好

网友:
   楼主强大先,然后是,楼主今年夏天吃了多少冰糕棍?

网友:
楼主的机身隔框全都雪糕棍?结实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是论坛里找的,传了半天传不上去。咳,自己搜索下。我是油机的图纸,个别地方改动下,用来参照下外形及尺寸,切个KT板够用了。使用Adobe Acrobat Pro 9.3.1破解版并安装增效工具 Quite  A Box Of Tricks1.7 破解版,放大图纸,打印。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顶,做的很好哦,期待试飞。

楼主(2010-11-02):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1-07-09):
很黄很暴力  哈哈

网友:
精彩的老帖!!

网友(2011-08-08):
顶一下,做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