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电池短路 在线等急

楼主(2010-08-15):
我刚买的3s鹰之舞的
电池
不小心被我短路了 然后再测电压成了7.7V  有一节电池没有电压了 怎么回事啊 还有救吗?谢谢

网友A:
可能内部有一片脱焊了,打开看看,一般短路时间短的话电池没事

网友B:
可能有一路头掉了,打开检查并焊之!!!!!

网友C:
拆开看了才知道

网友:
确实如朋友们所说 瞬间温度过高开焊了 问题解决了 第一次拆电池 入魔不到1个月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肯定是极性片烧断了,一般都是铝片级断,焊不上的,只能用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