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玩船用无刷内转电机玩过,爆转子和退磁都碰上了

楼主(2010-08-15):
想玩大功率3650无刷外转
电机
,但找不到KV值2000的,只有1700KV的,可行吗?上6SLIPO

楼主:
用大功率外转远无刷电机玩船,主要是烧了线圈,可自行修理,自力更生。

网友A:
厄,玩船还是内转吧,真的

网友B:
LS!!! 为什么呢!!!不懂!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散热啊,实在是不好解决,水冷电机座效果微乎其微。船里像蒸桑拿一样,lipo一会儿就大肚子了……

网友C:
我用B38的外转1860KV的只跑3S和4S电压就好很多,外转吃的是扭力可以上大浆,但电压还是低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