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电机问题,动力不足

楼主(2010-08-15):
新买的黑旋风 4800KV的 50A XXD电调也是新的,然后装在飞机上 ,动力不足,不能升空,而且噪音大,很震,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涵道是用的飞机自带的 64MM  5叶片 的涵道

网友:
涵道没有装平衡,电机轴和风叶装歪了,同心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卖飞机的说是黑旋风要用专用的涵道叶片,然后或者是电机或者电调坏了,卖飞机的说的

网友:
涵道可以用黑旋风的或是fw的,很震就是说明涵道没有平衡好。
电机和桨叶没有做好同心度,如果你的桨叶中心和电机的轴是同心,成一条直线那么效率就高
假如震动还很厉害就是桨叶平衡问题,一片叶片重一片叶片轻,要找出重的再处理。
我朋友有发过这方向的贴,涵到做手动平衡的,午夜轻奔你去搜下

网友:
卖飞机的很多自己都没没玩过,很坑人啊

楼主:
问下,飞机自带的叶片是5片的,但是他们说黑旋风要用6个叶片的,这个有关系没

网友:
板凳说的对,涵道机的同心度及平衡要求非常高

网友:
很震的一般都是涵道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飞机自带的叶片是5片的,但是他们说黑旋风要用6个叶片的,这个有关系没

这个没多大关系 。你看一下桨叶和涵道筒壁间隙应该在0.5CM以内,超过这个尺度效率降低
很多厂家做的64涵道都不错,主要还是我上面所说的,一般64涵道基本结构构造都差不多,我有比过几个厂家的涵道。
记住一点,涵道的桨叶靠筒壁越近,效率越高。桨叶的多少不一定能决定涵道的效率,我以前买过皓业7叶的90涵道,那真叫拉圾
以前我朋友给我打过一个比方,6叶好比6个人,5叶好比五个人,按照常理来说6个人干活要比五个人快,但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大家都施展不开的情况下,5个人干活要超过6个人的速度。

网友:
我记得64涵道是6片的,这个5片不是原装的吧,会不会是质量太水了不平衡

网友:
动力是有的,就是电池吃勿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