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 和直升机的规格问题

楼主(2010-08-15):
刚刚入门电直。。。。华科达的1#B。。。都不知道是多少级的。。。也不知道什么450 600那些级别是靠什么分出来的。。。
然后直接
舵机
摔扫了,然后想买舵机,不知道舵机有哪些规格。。因为打算网上买。。请问怎么买的。。。是不是一般来说就普通舵机(车模上用的)还有微型舵机???
还有 想买个高级控 液晶要大点的 推荐一个吧。。。国产的天地飞什么好像比同级的便宜很多。。不知道现在国产控质量怎么样了。。
还有就是2.4g的控能通用接受么。。。比如我这个接受用别的2.4g
遥控器
。。。或他这个牌子的2801PRO

楼主:
顺便推荐下用换那个舵机吧。。谢谢 还有这个舵机和450通用么

网友:
没听过1#b lz也上个图啊 6通最好就450 看来lz还是潜水不够 买了华xx的

楼主:
华xx怎么了啊。我搜索了下看到有的说不错啊 - - 那他的那个带液晶的控怎么样

网友A:
1、1#B是20CM室内小鸡级的。。。
2、450 600那些级别貌似是靠主旋翼尺寸区分出来的。。。
3、舵机的规格太多了,论坛专门有个区有介绍。什么933、410、9257.。。。。。。。
4、网上直接看清型号淘宝买。
5、想买个高级控 液晶要大点的 推荐14MZ
6、国产的天地飞什么好像比同级的便宜很多。不想空中失控炸鸡,就别指望国产控的质量了。国产中最稳定的推荐华的2801PRO,到目前为止没见失控记录。
7、各制式的2.4g的控不能通用接受,同制式的可以。

楼主:
回答的我好爽。。。。
14mz我看了也觉得爽 如果我有钱买也不会问这种问题了。。。估计以后吧
看来华的2801还可以。。我主要想买个学习下。。。什么叫制式。。。我现在用的是华的那个没有液晶的2。4g 就是1#b自带的。。。不知道买了2801以后还要不要换接受 因为原来接受带陀螺仪的 而且这个飞机主要是用来了解航模 不想花很多钱

网友B:
不想花很多钱 还不是想花很多冤枉钱??

楼主:
冤枉钱 当时有想法搞个顶级控 不过想想果断时间可能又出新的了 功能用不到也是浪费。。。还不如买个低级的 等到觉得不够用了再买顶级的。。。
关于那个舵机规格的帖子没找到啊。。是不是在舵机陀螺仪版块里啊。。。搜索页搜不到 有人记得名字么。。。谢谢了啊

网友C:
小飞机,舵机很恼火

网友A:
2801可以兼容2401模式,所以应该不必换接收。玩飞机2801PRO的控还是必要的,毕竟价格便宜,而且是8通道的。
华的控就只能用华的接收,其他品牌的控也都有自己的接收,JR的控又有DSM2和DSMJ之分,接收都是不同的。华的接收还是不错的,尺寸小,其他飞机也都通用,我的一个250上用的就是华的接收。
关于舵机,你这个飞机的舵机要么用原厂的,要么只能用5克舵机,9克的和9克以上的尺寸太大,你这个飞机用不了。
动手能力不强的话,还是建议直接买华的配件吧,否则因为舵机的安装部分设计不同,可能需要自己改装下,而且非原厂的效果怎样不得而知,使用的人也并不多。
我的4G6S舵机抖舵了,就买了原厂的。

网友D:
我怎么感觉这个机机是介于250与450级别之间的呢,更与250接近些。
。。。。
哈哈,帮你查了它的舵机信息,果然是9克舵机:
伺服器:重量:8.5g;速度:0.11sec/60o(4.8V);扭力:0.9kg/cm(4.8V);尺寸:22.5*11.5*24mm
你就按250的舵机买吧,便宜的十多块,贵的百十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控上写的是wk 2601 接受应该是2603
所以可以兼容咯。。因为好像这个接受有陀螺仪功能 不知道能不能用遥控器调。。。
还有回答楼上的。。是不是只要22.5*11.5*24mm 这个尺寸的就可以了。。。不会有什么舵机耳朵位置不一样的事情吧。。因为原厂塑料齿轮容易扫所以想买个金属的。。。
总结的话: 一个牌子的控只能用自家牌子的接受是吧。。。 你们推荐买华的控还是什么天地飞呢。。。
非常感谢

网友E:
说两句,lz勿怪
请lz多看贴; 就会发现论坛素有华派和反华派;
而华派多是宅机派; cb100,4#3b,4#6,4G6... 或者大一号 cb180..
LZ明白了?

楼主:
就是他们家飞机不是很好咯?难道,和车模里面以前先豪一样?
对飞机牌子超级不熟悉 而且国产品牌很多。。。如果愿意说说你的观点吧。。哪些东西什么牌子好为什么。。。当然是你主观的观点。。。论坛本来就是用来讨论的。。。。如果大家都一个观点人类也不要进步了

网友F:
原来是小鸡鸡哦,应该用5G或8G的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规格尺寸按G算的啊???克??力矩?

网友E:
我的意思,新手买机最好跟主流;
我也有华的机子,cb100,4G6s;我推荐4#6(bell)
1#B,没玩过,你可能是本坛第一个...
所以大家对你的问题难回答
舵机就用原厂的吧,
或者任何9克(重)舵机,问题是可能要换3个

网友G:
玩非主流的代价是大大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配件大大滴贵????
舵机大小一般用重量来表示咯?

网友H:
华XX的配件奇贵。莫入。

网友I:
华的配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