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starmax64涵道A-10/EPO

楼主(2010-08-15):
看中这架A10了,原因是手头上有2台黑旋风4000KV的涵道闲置,还有2个AX30安的电调,厂家介绍是这个飞机用的是64MM涵道,请教高手这个飞机做工和性能如何,需要用多大的电池,如能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飞机参数:
机长:949mm
翼展:1030mm
飞行重量:950g
翼载荷:72.3dm
电机2601/4100KV
电调:30A

电池:11.1V/1300mA/25C
舵机6X9G

借用的图片,请商家谅解,如引起不便,本人删除

借用的图片,请商家谅解,如引起不便,本人删除

网友:
不错的飞机,用2200mah20c以上的电池

楼主:
80多人看贴,只有一人回贴,看来这飞机飞的人太少了,难道是太耗电或是用双涵道成本高造成的?

网友:
买了再说吧!

网友:
使劲跟JS杀价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中这架A10了,原因是手头上有2台黑旋风4000KV的涵道闲置,还有2个AX30安的电调,厂家介绍是这个飞机用的是64MM涵道,请教高手这个飞机做工和性能如何,需要用多大的电池,如能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飞机参数:
机 ...

30A电调比较勉强!如果用双黑旋风的话要40A的,此款A10桨在10天内到货!敬请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這樣的了,只看不回是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