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做室内飞的小飞机,请问要什么配置啊?

楼主(2010-08-15):
请大家把配置型号都写上哦,谢谢了,我用的KDS K-7X控

网友A:
做室内的选择还挺多的,都说出来麻烦啊!不如给两个店去看看或许有收获。搜“圆梦”或“飞行梦”

网友B:
我随便写一个
弹射机
翼展:24.5厘米
机身长:28厘米
空机重量:10克
设备:
天6A
combo接收机(带电磁转换功能和电调一体)
2个内径4毫米电磁舵
6毫米空心杯主电机(1个或者2个)
4.5厘米桨
60~140毫安锂电池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