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油可以用在JJ传动处作润滑吗?

楼主(2010-08-15):
小杂货店里的缝纫机油便宜得让人发昏!1块钱1瓶!

不知道能不能用作JJ传动部分的润滑?

比如电机齿和大齿盘、轴传齿轮、球头?

网友:
可以的,不过缝纫机油过于稀了~还是用专用的润滑油吧~!或者用汽车的机油也可以!

网友:
LZ说的这三个地方都不需要额外润滑,因为摩擦面都是金属和尼龙,尼龙本身就有自润滑功能,再上油反而会弄巧成拙:吸附沙尘导致过早磨损。
金属与金属之间倒是可以用缝纫机油做润滑,比如十字盘球形轴承和主轴之间。

网友:
机油肯定是不行的,粘性大,出去飞搞到沙子什么的就很快挂了,我一般用WD40 飞完回来保养的时候喷一点,然后擦干净就可以啦

网友:
沙发不懂不要乱说,缝纫机油最毁塑料和橡胶了。

网友A:
LZ说的那些地方,如果加了任何油那些齿轮很快科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那些地方,如果加了任何油那些齿轮很快科报销了。

那么猛??!!

还好没有试!!

网友:
怎么用油是有讲究的。飞机上的齿轮都是不用加油的,不然………………油里混了灰尘,变成黑乎乎的东西,磨损速度跟砂纸一样。

网友:
我一般在每次飞之前在尾轴滴上一滴缝纫机油,这样可以保证尾轴转动滑块顺滑,非常有效!

网友:
直机的球头传动位置都不能上润滑油的,本身球头设计的就是顺滑的,滴了油反而会沾灰。。。。我记得我入模的时候老师特地跟我嘱咐过的:)

个别尾巴那边进了灰瑟了的可以用一点魔方油或者wb40,要少量~~

楼主:
貌似只能在尾推滑动处,以及十字盘和主轴滑动处少少地使用一些。

网友:
用过,最终搞得黒黒的 ,还是别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