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用胶

楼主(2010-08-15):
请问各位制作高手,制作飞机模型(油机)使用什么胶进行粘接?成品机是用什么胶粘接的?

网友:
你说的粘结的地方是什么部位啊 模型用的胶可多啦

网友:
油动飞机一般是木头结构的   用白乳胶 和AB胶水比较多
对强度要求较高的一般用AB胶水

楼主:
多谢

首先感谢各位帮助,请问粘机翼翼肋用白乳胶是否可以?

网友(2011-01-30):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帮助,请问粘机翼翼肋用白乳胶是否可以?

质量好点的502也可以了。我自制模型除了安装发动机、起落架的防火板、侧板用环氧树脂粘其他部位全部是502。以前曾经用乳胶粘,后来发现实际502已经足够强度了,只要你的框架搭到位。对了我自制的飞机目前最大的是50级3D,再大的没有,LZ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