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无需负螺距

楼主(2010-08-15):
教材和老手们告诉我们新手调螺矩方法.一般飞行模式时大桨螺距为0油门为负2至负3. 50%油门时为正5左右.100%油门时为正10左右.然而新手操控手法一般都不细.见状不妙时往往下意识急收油门.结果机子就重重地摔到地上.损失的大小全看运气了.如果我们把0油门时的螺距设0.甚至正一度二度.虽不上规矩.但确可减轻摔机的损失.然后在练习中逐步学会收油门的技巧.随着操控手法不断进步后再重新调正螺距.使之规范.但那时你已不再是新手了.所以我认为新手无需负螺距。

网友:
如果飞机快装到人了  你会想把螺距调成-10°的

网友:
蛙跳阶段确实不要调负螺距,这个阶段一碰到问题就会把油门拉到底,负螺距很容易把飞机砸坏;
高位停悬一般情况下没有副螺距也没什么,不过如果碰到大风就会很刺激;
航线阶段就肯定要了,否则飞远飞高了很麻烦。

网友:
无知者无罪

网友A:
LS真厉害,总在线时间超过6000小时了,小生我太佩服了啊

网友:
一般飞行模式,新手确实无需负螺距,
0油门时0螺距,还有助于安装调试, (50-75-100其余插值)

网友:
新手如果模拟器不练,悬停的条件反射还没建立,建议只玩华科尔,ESKY,丘比特这样的非变距的模型,或者脚架下加装训练架。负螺距的设置是为过了悬停关的模友而设置的,目的是在外场飞行遇到风大的时候,能顺利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真厉害,总在线时间超过6000小时了,小生我太佩服了啊

弱弱地问一句:6000小时多吗?能达到什么级别?

网友B:
室外飞没有负螺距,风一来机器越飘越高,新手直接哭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室外飞没有负螺距,风一来机器越飘越高,新手直接哭死....

那就可以练熄火降落了,哈哈

网友:
JJ负螺距还是要调好的,至于新手嘛,可以在控里的普通模式设置螺距曲线没有负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可以练熄火降落了,哈哈

没有负螺距,熄火降落只会变成石头降落。

网友:
负螺距确实非常有用,在阵风的情况下,正螺距下常常油门关了,飞机还在上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室外飞没有负螺距,风一来机器越飘越高,新手直接哭死....

新手如果飞很高,不用风来吹,直接会因为无法判断姿态而炸机
一般飞行模式设的一点负螺距,在油门底端才出现,我看只在着地瞬间起作用
在空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负螺距真要起作用只有切到Idle模式

网友:
注意熄火降落也是一种特技飞行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如果飞很高,不用风来吹,直接会因为无法判断姿态而炸机
一般飞行模式设的一点负螺距,在油门底端才出现,我看只在着地瞬间起作用
在空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负螺距真要起作用只有切到Idle模式
楼主这个说法不对吧,我室外飞九鹰208(固定螺距的单桨机)时就几次被微风吹跑了机机,收小油门都没用,机机越飘越高最后掉到一片桔子树林里,找了很久才找到了,后来我玩亚拓450和泰世EP200设置了负螺距,就再也不怕有风了(大风不飞),有风时收小一点油门机机就会慢慢下降的。

网友:
固定桨距的九鹰208被微风吹跑了,完全有可能的
你亚拓450和泰世EP200如果没有负螺距,我不信用0度就下不来(大风不飞)

网友D:
况且我的意思你也没有完全看懂:
Normal飞行模式你可以没有负螺距,遇到需要紧急降落的情况,你可以切Idle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况且我的意思你也没有完全看懂:
Normal飞行模式你可以没有负螺距,遇到需要紧急降落的情况,你可以切Idle下降

为防备意外,新手idle模式都是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况且我的意思你也没有完全看懂:
Normal飞行模式你可以没有负螺距,遇到需要紧急降落的情况,你可以切Idle下降

我是新新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脑子一片空白,不一定有时间和意识切模式

网友:
没有负螺距,万一遇到上升气流,你就死定了,怎么就降落不下来了。还要有个2度为好

网友:
我的3-4度!晴到多云!

网友:
jian千万别误导,

网友:
在悬停阶段练习时,把最小螺距调到+2度,这样在紧急降落时有缓冲作用,对大桨触地,横轴,主轴等都可以减少损失,到开始飞航线了,再调到-2度.

网友:
还是有点好!我的负5!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起落平稳都很难控制的新手把飞机飞远飞高干啥?能对尾就不错了,能飞航线了,还能不会平稳降落?这时候加进去足够了。

网友:
限定在学习飞行的新手阶段;LZ说的有道理,我08年初学的时候就没有负螺距。

网友:
没有负螺距。。。。大风天真是头疼

网友:
认同LZ的观点,新手无需负螺距。
新手感觉失控就会将油门减到最低,很自然的。负螺距对新手来说只会摔得更重。
况且新手一般大风天不会去飞,微风天我就不信减了油门,没有负螺距会下不来,要多大的风才能把几百克的飞机托起来??
当然,话又说回来,进阶了就当然要有负螺距了。

网友:
没负螺距飞高了很难下来的

网友E:
关了油门直升灰机不掉下来,我还真没见过。就像说跳伞的不能降落到地面一样。

固定翼可以滑翔,直升机就不能,飞行原理不一样。如果说固定翼遇上上升气流降不下来我绝对相信,直升灰机我就不信啰。更况且固定翼一般都会飞得很高很远,直升机相对来说飞不高飞不远。

网友:
正常模式,最低点调负螺距感觉没有什么用,大桨都不转球了~

网友:
我早就忘记什么是负螺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了油门直升灰机不掉下来,我还真没见过。就像说跳伞的不能降落到地面一样。

固定翼可以滑翔,直升机就不能,飞行原理不一样。如果说固定翼遇上上升气流降不下来我绝对相信,直升灰机我就不信啰。更况且固 ...

不是降不下来,而是直升机必须保证足够的转速尾桨才能获得推力维持机身平衡,如果没有负螺距,要把主桨升力降到接近零,那么尾桨的推力也接近零了,这个时候直升机就很不稳定,尽管能降下来,往往都不是完好无损地降下来,至少降得心惊肉跳。——如果能把一架拼命旋转的直升机从高空安全降落下来的人的技术已经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负螺距对于普通模式高空航线的意义更多的是保证足够的转速。
至于那些固定螺距直升机?那些直升机尾桨基本上都是独立动力的,这个问题就没那么严重。

网友:
没负螺距,下来的时候很麻烦啊。一个是下来的时候怕有风,另外,降速低了很容易抖的。抖起来就更飘了。。。。

网友:
我没发现普通模式下负螺距有什么用!我经常在3~4级风下飞!没发现有太大的升力~反到是要向风来的方向打不少舵飞机才能不被吹跑!反正不给油飞机还是要掉地上! 不过现在我很少在普通模式下飞了!地面直接切3D!: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