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大熟悉冲压成型的工艺或材料啊!

楼主(2010-08-15):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材料是1.2MM的Q195电焊钢管 在扩口的时候老是在开裂。是28一次性扩到35mm    厂家怀疑是我们的工艺出了问题 用Q195是达不到要求的   比Q195延伸率要好的材料有那些?要便宜点的  产品价值也不高 进口材料是不大可能用的~~

我现在想的是 用2次扩口看是不是能保证不开裂  现在想知道的是在扩口是 扩一次后 材料的延伸率变化是怎么样的  有相关资料 给个更好 谢谢啦~~~~

楼主:
设备是固定的 就液压成型机  只有看在模具上下点功夫

网友:
是冷压成型吗?

楼主是否考虑在扩孔的局部加热以增加延展性能呢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

Q195 好多厂家都有,
楼主不妨多选几个厂家的产品对比一下。
个人觉得国内的商家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如果一家的产品明显低于大众水平,
那质量方面就的注意了。
就像我们的低价汽车,---偷工减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网友:
是焊口处断裂还是管壁破裂? 焊口断裂就解决焊接工艺, 管壁破裂就要换材料了。

网友:
凸模形状也很关键。
冲压是俺的正经本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冷压成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不清不楚,,,是管口爆的话,,,就是润滑不好,,加机油好了

网友:
旋压工艺比较保险,工具要做得好,请教一下有多年旋压经验的老法师多半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