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孕妇老大,锯条怎么退火?

楼主(2010-08-15):
我前几天买了把D28770的带锯,过来的锯条是0.65厚的,问了老板,说这个就是原配的,我也不多说了,只怪我当时没有说清,这种厚的听3A说孕妇老大用过,是退了火后用的,我想问一下孕妇老大,这个锯条退火要加温到多少?是暗红?还是微红?自然冷却还是要保温冷却?
另外,这个锯买回来一定要拆开清洗并加油,我试锯了一下,觉得变速箱处很热,电机不热,这个变速箱是用的一级蜗轮蜗杆变速的,效率不高,容易发热,再一看,里面的润滑油象油泥,而且量也少了,我拆开清洗后加的是摩托车用的四冲程机油,外面的链条上也是加的机油,不知道外面的链条和链轮是加机油还是黄油?

楼主:
对,是回火,300度?那家里的电烤箱也有个300度吗?还是用喷枪加热到上面的油全冒了烟了有300度吗?要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回火,300度?那家里的电烤箱也有个300度吗?还是用喷枪加热到上面的油全冒了烟了有300度吗?要多少时间?

我也正想购买一个,请问购买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谢谢了!

网友:
那个变速箱里应该加润滑脂吧?

网友:
我也觉得那个变速箱,不应该加机油,应该是润滑脂,黄油,干油

楼主:
那个变速箱不可能是加润滑脂的,因为上面有个油窗,,加油的地方就是一个口,怎么加脂?可能是加齿轮油,还有什么双曲线油什么的,这些我不是太懂,但可以肯定不是加润滑脂,你也无法加进去.原来里面的就是机油一类的,不过就和油泥无异

网友:
变速箱 小的加黄油 大的加齿轮油

楼主:
怎么大家关心油的问题了,我是关心的锯条的问题啊,孕妇老大怎么还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是找专门的退,自己退了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找专门的退,自己退了就玩完了。

啊,是这样啊,主要是温度的控制,不懂了,是在哪里弄的呢?

网友:
呵呵

回火控制不好就成了退火了,
业余条件,
除了相应的设备外,
没有经过多次的实验是掌握不了的。
除非楼主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加上N多的锯条去实践

网友:
回火的学问估计很深的

网友B:
0.65的锯条为啥要回火呢?

网友:
不懂,谁解释一下,好好的锯条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还要回火?

网友:
回火应该是为了增加韧性

一般淬火硬度太大或者不均匀会造成材料有硬点或者发脆,
回火就是消除应力不均匀或者硬点,
增加韧性和加工性能
以上是个人见解,不对欢迎斧正

网友:
把锯条放油锅里加温到沸点,保持2个小时就拿出来,这是回火。但实际上真正的回火是在淬火后马上进行的,你现在如果选择回火是基本不起到作用的只能让硬度稍稍降低,要想让硬度降的教多需要高温保持,大概在550度以上,但绝对用不到加热到暗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5的锯条为啥要回火呢?

因为用过这个锯条的人说这个锯条比较容易出现裂纹,经过回火后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