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个动力刀头,也许将来还能用在其它地方

楼主(2010-08-15):
尽早闲来无事,前不久受启发用丝杆支架做个动力头,将来还能改装分度头,磨刀头,改装潜力挺大的。
利用手头闲置的er11、er20延长刀杆、FK12丝杆支架,几块铝和几个小电机

正好没事干,就先以刀头做篮板设计一个,将来可以改成别的。。。

先做一个ER11的小号玩玩,将来再把ER20的杆子利用起来。

设计个草图

楼主:
软件里算出了皮带的长度,163,实际3m的这阶段长度皮带只有168的。设计连接板可以微调。这几毫米忽略。正好以前做雕刻机的时候剩下了几个皮带轮和一根168的皮带。

皮带设计长度

楼主:
先做个连接板。铝的
雕刻机划线,过程没拍

楼主:
换雕刻机大号电主轴,粗洗,精铣,因为过程手脏,舍不得动相机。只能意思一下来个结束图

楼主:
雕刻机也能做很多事。
连接板做好了。为了能微调皮带间距,洗了4个小腰型孔,其中一个有干涉做个沉头腰型孔。

严谨的打印一张一比一的图纸,贴上去对比,无误。

楼主:
因为丝杆支架里有2个角接触轴承了,尾部就随便装一个深沟轴承吧。2.5元买的。

楼主:
零件汇总。
电机

螺丝柱大概0.25元一个(M4的铜螺丝柱,电脑城有卖)

以前剩余的皮带轮3m的28齿,和168mm的小皮带。

楼主:
预装发现皮带轮不是特别合适。需要稍微改改。

可能是皮带的问题,这两个皮带轮的护圈会有点干涉,而且安装的时候因为皮带间距太小,不好安装,摘掉护圈因为可以了。

楼主:
电机又丑又旧,还好能用,换向器的磨损不算特别惨,废物利用。大伙将就看看吧。
吧m4铜柱和皮带轮装上去看看,和软件里的预期一样,刚刚好。

皮带轮齿中间打孔,无头螺丝紧固。上面那个大的m5的孔是以前打的,对这次使用没什么意义。

网友:
坐着看直播

楼主:
FK12的支架,自带1个活动顶环和一个螺母,利用上。ER11的刀杆我没办法加工,找朋友请他抽了几根烟,帮我车了吻合的1mm螺纹。

没忘了把这个顶环放进去

楼主:
把以前遗留下来的另一个顶环也装上去,虽然没什么必要

把电机装上去看看,螺丝先没上,看看皮带行不。

位置合不合适,中间闪开了一个螺丝柱。皮带无干涉,就是有点宽,刚好碰在同步轮的护板上了。

楼主:
先不理那么多,通电试试。
截止现在,包括照相,用了6个小时左右,包括去朋友那车螺纹。

通电,24v的试试,有异味和轻微噪音,还有不规则的抖动。

经过检查,发现皮带宽了,要剪掉一点,但是拆下来剪不会,怕剪歪了,

噪音也是皮带摩擦发出的,

抖动。。。。就是最后的那个顶环,因为和er杆不是特别温和。不用也罢。

网友A:
LZ动力头如何固定在刀架上? 是否应该再加个防护罩?

用SW作准备工作真方便!

楼主:
剪皮带,就用刀子在皮带动作过程中割比较合适。
拿出我心爱的,玩高达御用的 田宫 美术刀

国内的美工刀很少见到这种材质和做工的。好用,铜头

开电、反接电机逆时针转。沿着皮带边用美工刀车之~~轻松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动力头如何固定在刀架上? 是否应该再加个防护罩?

用SW作准备工作真方便!

要放在车床上,还需要个连接板,要放在小磨床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拿掉电机,做分度卡盘...........后话)

楼主:
第一阶段基本完成。无干涉,噪音不大。废物利用。否则er11我也不知道留着能做什么还有储物栏里的ER20等着继续利用。。

暂时先到这吧,

今天的娱乐到此结束,改天有空再继续玩。经打表精度在3丝以内跳动,因为用途多,所以满意了!

回复楼上,固定有专门开4个m5的沉头过孔。方便日后安装

这次动手时隔半年,自从半年多以前,家里就添新丁,一直没空玩机械,今天正好有空些,做着玩吧,有错误和不合理的欢迎指点。
谢谢大家欣赏

网友:
这么可爱的东西都可以信手拈来,羡慕羡慕

那个丝杠支架用在这里真是又省时又有精度,学了一招,感谢感谢

网友B:
图上那个轴承是画的吗?皮带是怎么画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那个轴承是画的吗?皮带是怎么画上去的

螺丝、轴承这些标准间都是国标,sw库里有,直接调调整型号,任意型号基本都有。

围绕皮带轮外径自动生成只能生成一条皮带线,从线拉伸曲面、曲面加厚即可。

网友:
我是看到另一个精华帖里就用了这个方法,发现应叫支撑座,二手的一个要40元,感到太贵就放弃了。以后想买哈尔滨的轴承来做个ER11的刀头

网友:
 做的太好了

网友:
够专业,学习了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好手艺

网友:
感觉哪里不对呢?
大家仔细看啊,鸡蛋里搞点骨头出来

网友:
这个小铣头我很想买哦,

事件不大 诉述细腻 语言简练 表达清晰 是个懂得爱的DIY者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不再说点啥么(全英文也不行哦!

网友:
信手拈来,即成佳作。
高手
不顶没天理

网友:
大家都不看35楼说的啥吗

网友:
好方法,旧物利用!

网友C:
就几个铜柱连接电机会不会不牢啊

网友:
楼主SW玩得很好啊,有空帮我看看我的SW问题,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9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几个铜柱连接电机会不会不牢啊

非常牢固。动扭力大部分已经被皮带传递出去了,铜柱支撑本体和剩下的阻力及电机本身的重力绰绰有余。除非大于10KG的扭力突然卡死,但这时先断的会是刀,而不是铜柱连接件。

不过直流60v电机的扭力最大只有不到区区几KG(更何况我用的是24v-48v)。仁兄多虑了。

谢谢各位留言和鼓励。有鼓励才有发帖的动力。

pinguo的sw问题,我还真没用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