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漏电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8-15):
正序浏览
我有个380V的电动机原来是Y接法,放220的变频器上带不起来,后来改成△接法放在变频器上能用了,可是发现漏电了!!用表量了下大约有30~40V左右!!
哪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坏了?

楼主:
好的,先拆开用吹风机吹吹试试~~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打开用吹风机可劲的吹,还不行就侵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龙井兄,你说的轻微击穿是什么意思?我在改△接法时,因为里面有些线头松了,就滴了点502,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楼主:
电机通电后,用手碰到很麻还有点像针刺的感觉,用表量量有40V左右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感应电,用手摸麻不麻
也有可能是感应电,用手摸麻不麻

网友D:
应该说已经存在轻微击穿了,建议楼主把线圈烘干后再用比较妥当,如若不然,日后必会真的漏的厉害!~

网友E:
一般轻微漏电不是坏了,多少感应的,接个地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