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a一个重要的问题!!!!!!!!!!?

楼主(2010-08-15):
210A的两个小电机转速是一样的吗?打算用210a改装成一的四通的小固定翼,麻烦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楼主:
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loveliness:

网友:
用直升机改固定翼飞机?这改动也太大了吧?

网友:
可以做到完全一样

引用 楼主:
210A的两个小电机转速是一样的吗?打算用210a改装成一的四通的小固定翼,麻烦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rg
如果您用原来的电子板,那么你操纵方向操纵杆就可以改变两个电机的转速,完全一样时就是直飞,有差动时就是转弯。两个舵机可以控制升降舵和副翼。四通道一点也不浪费。(没有方向舵的控制。)

楼主:
对,我就是楼上的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楼上的这个意思!

你是准备用210上的2个电机带动固定翼飞机上的螺旋桨?2个电机各带动一副螺旋桨?这么小的固定翼要DIY挺不容易的。所以我对你的想法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