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8右主动轮松脱怎么办?

楼主(2010-08-15):
恒龙的东西质量还是不行啊     买回来玩了不到一个星期   右边主动轮就松脱了        现在装上去没跑几下就自己掉下来

请问  这个能不能自己修啊        怎么修?    用胶水粘管用吗

网友:
波箱连接轴与驱动轮的孔有空隙否?还是外面固定螺丝打滑了?胶水粘不方便以后损坏更换。

楼主:
外面没有固定螺丝啊       我都不知道当初工厂是怎么装上去的

并且主动轮对外一面  上面那个小帽 好像是和轮身固定在一起的

楼主:
我研究了半天没搞明白  主动轮是如何与波箱连接轴固定在一起的

因为没有螺丝啊    两者怎么固定在一起的???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不过是有螺丝锁住驱动轴的啊,怎么会没有螺丝,是螺丝掉了吧?垫片都可以在图片中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孔里面要有螺丝的,不然咋固定的牢。如果里面没有可到五金店配一个内六角螺丝,最好车带去配

网友:
2.5MM螺丝,一般使用内六角。嘿嘿,我最近研究很深入!

网友:
你螺丝应该是跑掉了   配个把

楼主:
原来是要把主动轮正面中间那个盖子切开来搞  怪不得我弄不明白

网友B(2005-04-13):
新买不久的恒龙虎I一前主导轮脱落(就是银色的前主导轮),好像是用螺丝的,但问题是螺丝在内部,现在无法把主导轮安装上,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急,感谢!

发表于 2005-4-13 16:46  只看该作者 要把 把覆带 拿下 然后用 小刀 把 主导轮用力 翘开,因为他只是用胶水粘住而已。 不过可要小心,主导轮十分容易脱落 加 个螺丝 戒指 应该可以加固点。

发表于 2005-4-14 08:49  只看该作者 那上面的是个盖子 一撬就开了 最好是转着撬  我的都按了好多次了
   千万不要用502粘 要是不牢靠 就在里面垫一圈纸就可以了!

楼主(2010-08-16):
盖子给我用暴力,撬下来了

网友:
感觉还好啊,我的还没有脱落过的。

网友(2011-01-29):
拧 要不粘上

网友:
估计是螺丝开掉了

网友:
....没螺丝的话 驱动轮怎么和波箱链接在一起哦  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