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苦脑,电脑多次都找不到适配器

楼主(2010-08-15):
平衡仪自检后通过USB适配器与电脑连接,适配器红灯亮,启动驱动程序,电脑多次都找不到适配器,连接不起来,真苦脑,是什么原因,请师傅指点,谢

楼主:
用另一台电脑可以了,

网友:
换后面的USB接口试试

网友A:
XP时代我也碰到过同样问题,主要看XP的版本,那时候我三台笔记本只有最旧最笨重那台能用

换成win7以后,所有电脑都能用了

哦,如果你的USB适配器没有指定平衡仪附带的USB驱动程序,那么就算win7也会显示找不到适配器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让适配器自动搜索驱动,那么你就悲剧了。肯定用不了。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一个平衡仪设置卡方便又好用

楼主可以买一个平衡仪设置卡方便又好用

KDS Flymentor PPC MANUAL.doc

网友:
貌似是没加电吧

网友:
连接上平衡仪只要把平衡仪接电就可以用
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时代我也碰到过同样问题,主要看XP的版本,那时候我三台笔记本只有最旧最笨重那台能用

换成win7以后,所有电脑都能用了

哦,如果你的USB适配器没有指定平衡仪附带的USB驱动程序,那么就算win7 ...

看来以上话要修正,
我自己那个平衡仪现在插到自己任意一台win7电脑都可以,前几天调另一个平衡仪发现我的电脑里面的调节软件和USB驱动程序都不支持,重装后,只有最老式那台笔记本才能用,而且同样的界面,原来的那个软件还是不支持,光盘新拷进去那个才支持,其他电脑插进去还可以“load”,按几下后“load”和“save”都变成灰色然后就没反应了。
看来外表一模一样的平衡仪和软件,里面实际上分好几个版本

网友:
有知情者称-固朗的平衡仪要合为一体了

期待中、、、、、、、、、、、、、、、、、、

网友(2011-03-16):
win7装不上啊

网友:
给的驱动不管用 难道非要到xp系统才行吗

网友:
驱动版本问题

网友(2011-11-25):
可是为什么我的xp版本也没用啊,用了连续4台xp的电脑都没找到适配器,要抓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