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报道 -请问那款电直可以负重1.5kg

楼主(2010-08-15):
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脑袋老是逃避工作。前一阵子脑袋注意上遥控直升机,又对无人机感兴趣。
在各个网页,淘宝逛了快一个月了,对相关的设备有一点了解。估算一下,外加设备差不多有1kg 至 1.5kg,请教各位前辈那款电直可以负重1。5公斤 (450 可以吗?)?不玩3D,只是巡航用. 谢谢。

网友:
估计至少500以上级别才行。

网友:
对 450是绝对不行的,500都吃力,应该用550或者600或者700,建议用油

网友:
玩航拍还是固定翼好玩。

网友:
lz先别想这么多   航模不是这么好玩的  要航拍的话先买个450练练手

网友:
450是绝对不行的,500都吃力

网友:
估计要600才行。

网友:
玩一下模拟器就知道直升机航拍有多大难度了

网友:
忘了告诉你,电机、电调会烧的。

网友:
航拍如果用直机,要买平衡仪的,否则拍出来的效果没法看,而且1.5kg负重的至少600以上的机器。

如果LZ要玩航拍,用翼展大的固定翼可以实现。

楼主:
油机污染厉害,不利设备维护喔。

网友:
汽油机适合航拍。。电的的需要700级。。。

楼主:
700级???我以为最大就是 600呢?
我只要稳定飞行就好,不用3D的,能不能用500加大桨来提高升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级???我以为最大就是 600呢?
我只要稳定飞行就好,不用3D的,能不能用500加大桨来提高升力呢?

能不能用500加大桨来提高升力呢?你牛·
楼猪你要问能不能增加浆的数量啊· 这样你的维护成本就高了了!!何必呢~?而且附重3斤·500的滞空时间就几分钟·没意思啊·
要航拍就搞固定翼的·视频效果也好·

网友:
那450加个芭蕉叶是不是也能载人呢

网友:
有朋友用450带过两瓶500ml娃哈哈纯净水1KG重,用500带3瓶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当然,600以上是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
那就京商260汽油航拍机咯!负载问题解决了,留空时间长!
但是260+飞控系统! +平衡系统+其它附件=一辆中档轿车了!
肯定的是包你拍得专业.拍得过瘾!

网友:
试试四轴,专门航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