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龙虎1主动轮与波箱连接轴是怎么固定在一起的

楼主(2010-08-15):
两者之间没有螺丝啊, 是如何连接固定的呢?

现在我的爱车主动轮松脱了  装上去又掉下来

发愁啊

网友:
可以上点螺丝胶,别上高强度的那种,用电直上的蓝色胶即可

网友A:
驱动轮中间有个盖子,撬开,即可看到里面的内六角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轮中间有个盖子,撬开,即可看到里面的内六角螺丝

终于弄明白了  是要把那盖子撬开来弄
使用暴力  总算把盖子搞开了

现在主动轮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