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6A的问题,老鸟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0-08-15):
新手以前玩
电动固定翼
,06A的控,一直用的很好,最近买了个06A原装接收机一套(带控和接收的晶体)和几个银燕
舵机
,装好建广小油机连接好舵机,
电池
盒接6通道,可是每次副翼(两个舵机用的自制Y线)动一下,油门舵机就会自动到最大一次,拔掉副翼的接线,其他又很正常,请老鸟指点一下啊!是不是控分电和油两种模式啊?

网友A:
您好:
6A上没有分油和电的模式,控应该是好的,请检查是否设置了1、6混控造成联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