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我看下这电调

楼主(2010-08-15):
哪位大哥帮我看下这电调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啊,今天飞的时候油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断电,用的4SA123电池飞的,回家以后在接上飞机以后电机不转了,其他舵机接收都正常,左下的那个管子非常热,左上的却没有温度,是不是坏了?

在上点图

楼主:
上不去图呢?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楼主:
终于上去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这个现象是管子烧掉了  图片不能上两张吗???

网友:
10元收 ^^ 标题要长哦

10元收  ^^    标题要长哦

网友:
15元才没人要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先检查输出的线短路没有,没有的话去买2个78D05回来换上去,1块一个,你的估计是输出有问题导致7805损坏了

网友:
电调没有过流保护,某些电调带有温度保护,温度恢复正常后就可以工作,很明显你的电调不是这个情况。最好找别的电机试下,确定是电调坏了,联系商家或是厂家维修,没有保修的情况下自己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