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WM210V:刀架改造,适合12车刀。多图(亮点在37楼!)

楼主(2010-08-15):
      买了套12的车刀,对不上中轴线(原本是用10的车刀),郁闷~
把刀架拆了,想把刀架降2mm,这样12的车刀就可以用了!

     各位大侠给我出出主意,到底是在哪个面动手术好?
这样动手术,会有后遗症吗?

     我想把刀架拿去线切割,把红色面去掉2mm。但那4个洞,就浅了好多,不知道还能定位吗

     如果动蓝色面,是“回”字型的,中间有个立柱,线切割能搞定吗??费用不知道要多少?!

网友:
在车刀上动手术不好么

楼主:
好多车刀都是12mm的,而且12mm的比10的刚性要好!

改造后,大的可以用,小的嘛,我就垫高一点,我觉得还行吧

网友:
真要动就动蓝色面容易些,红色面的凹槽位置不好做出来

网友:
下面那红色的最好别动它,那是刀架的基准面,再说还有定位孔,上线切割要定准位置,切四个面就要打百分表定两次找正刀架的基准面和线切割机托板移动方向的平行度,而且由于切好两个面后又要松开翻转再切另外两面,所以  (两对面)  就会有位置误差,还不如找台精度高点的牛头刨床来加工,因为刀架基准面始终在工作台上,加工出来的刀架面与红色那个底面基准面始终保持定位的平行度,经济又不失精度。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楼主:
晕死哦,这么麻烦啊,如果是加工蓝色面,那老板肯定要收费很贵了,因为工序麻烦啊

大家快支招啊,怎么办????

网友A:
不要轻易的动床子,都是设计好的,用多大的刀,切削力允许多大,别轻易动,可能有严重后果。最好是把刀的底面铣去2mm,只铣要夹的部分,前面可以不动,什么都不会影响,强度也比10的刀要高,刀杆宽了2MM,也会增加不少强度,我也是买错了刀了,我量我的6230的刀夹的高径是24mm,我就买了好几把20的刀,结果是,床子只能装16的刀刀尖高度才合适,我也是把刀杆都铣去了4-5mm(有的刀尖翘,得多铣去点),结果挺好用。

网友:
可以用个合适的铣刀夹在主轴上把刀台洗一下啊!

网友:
不要怕你的10x10的刀杆会被別断,不会的,只会出现闷车,用不合适了,最多打掉刀尖。车刀并不是要大了才好,再大的刀,吃刀量小的床也只是用个刀尖,再小的刀也用不了全刃的,所以,选标配的刀具是完全够用的,别为了把刀破坏了床子。

楼主:
看来各位大哥都不建议我动刀架啊!
只有铣车刀这一条路了?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的动床子,都是设计好的,用多大的刀,切削力允许多大,别轻易动,可能有严重后果。最好是把刀的底面铣去2mm,只铣要夹的部分,前面可以不动,什么都不会影响,强度也比10的刀要高,刀杆宽了2MM,也会增加不 ...

莱卡哥,你是搞改口的?在其他摄坛的宝号是什么?

网友:
车什么呀非得用12的车刀

10的就是10的,不要胡思乱想。

网友:
我不改接口,在摄坛也是潜水,从不冒泡,只是比较偏爱点莱卡而已。

网友:
动蓝色面

网友:
削足适履,不要仿效。

网友:
那也别动,把12的刀处理掉

网友:
 就怎么改就怎么改
如果改蓝色线 可以切掉两个位置    两个位置用12 两个位置用10
如果改红色 线切割 线切割装夹找正后一次走丝  以后12和10的刀随便用 精度不是问题 强度更不是问题 如果定位槽不够的话再挖深一点   改这个刀架是那么简单 怎么模友们讨论起来那么可怕。。。

网友:
云浮老大说的好,不要因为鞋子不合适就把脚削了

网友:
劝兄弟别动刀架的心思了

只要刀磨得好,操作无误,
10MM车刀不会有问题,
既然原厂用10MM,那就是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的结果。
还是改车刀吧

网友:
直接换个快换刀架不好吗?要米呵呵

网友:
还是改车刀吧